请模电高手帮忙分析下这个推挽电路

楼主(2011-04-21):
下图是推挽射极跟随器:
假设输入信号为直流偏置为5V,vp-p为4v,1khz的正弦波。高手请详细分析下为什么输入信号的负半周Q10截止,正半周Q11截止,在相应工作过程中管子为何会截止,电流又是怎么流的,

楼主:
下面两个图分别是推挽输出电压波形、Q11发射极的工作电流波形:

网友A:
输入加了隔直电容,信号的偏置没有用。如果三极管和二极管对称性好的话,输出和输出的直流偏置都应该是0,正半周期,Q10基极电压升高,Q10导通,相应的Q11截止,电流从Q11流向负载电阻。

网友B:
4楼正解

楼主:
Q10基极电压升高,Q10导通,相应的Q11截止,此时Q11为何截止呢?

网友A:
正半周期时,Q11的基极电压也会跟着升高,导致Q11发射结反偏,三极管截止。

网友C:
3楼:
你看了Q11的发射极电流波形,为何不同时看看Q10发射极电流波形?
输出是此二电流的叠加(注意,不是简单相加,是代数和,有符号的)。

楼主:
re maychang:Q10,Q11肯定是分别在不同的半周期导通.
我不明白的地方是为什么Q10导通的时候,Q11是截止的?此时Q11的E极电压和B极电压貌似没小于0.7吧

网友C:
9楼:
最好不要使用“导通”“截止”这样的词汇,“导通”“截止”用于描述开关工作。

从无输入信号开始。
Q10中电流增加,必是D1中电流减少(顺便说一句:你的图很清晰,比许多新手贴出的图要好,但文字标注未移到合适位置,我找了半天才找到),原因是两支二极管相联处电位升高。两支二极管相联处电位升高,必使D2中电流增加,这将使Q11中电流减少。
实际上,这些就是4楼所说,叙述方式不同而已。

网友D:
Q10和Q11永远都是出于导通状态

网友E:
你这个电路不实用。

你去看看功放上面的OCL电路。

网友E:
应该是不能用。。。。

网友F:
还以为12楼和13、14楼是同一个人呢...为什么都是这样ID,一个组织的吗?呵呵;P

楼主这个电路就是一个输出级而已,虽然是最原理性的,也没什么不能用的。实用电路无非多是加了一些反馈而已。OTL也没有什么不好,单电源用起来简单。

楼主还是好好把书看一遍,静下心来看进去。你要的答案书上100%有。

网友C:
楼主的电路,可能有电源电压不够的问题。
如果Vcc是5V,那么输入4V峰峰值正弦信号,电源电压是低了些。

网友G:
为什么截止?只关注动态,别被静态忽悠了。

楼主:
re maychang :在下愚钝,呵呵,还不是很明白!
正半周时,D1、D2相连处电压抬压,Q10基极吸收更大电流,流经D1的电流减少,接下来是D1两端压降减小,此时Q10的E极电压和Q10的B极电压不足以让Q10导通,是这样的吗??

网友C:
18楼:
不是。
流经Q10发射结和D1的电流均由R30供给。流过D1电流减小,所以流过Q10发射结电流增加,Q10集电极电流也增加。
D1两端电压减小,并不影响Q10发射结两端(即BE两端)电压增加。

楼主:
说错了,呵呵,
正半周时,D1、D2相连处电压抬升,Q10基极吸收更大电流,流经D1的电流减少,接下来是D1两端压降减小,此时Q11的E极电压和Q11的B极电压不足以让Q11导通,应该是这样的吧

楼主:
这个过程相当于Q11的E极电压减小,同时Q11的B极电压上升(和静态时比较),所以二者之差不足以让Q11导通

网友H:
12楼说的好

楼主:
理解了,如maychang所说,致谢!

网友I:
假设VPP为﹣4付 时 Q11的E就是4V 而他的B集电压为i3.3V左右 从而输出负半周 。同理 输出正半周

网友J:
我想知道你的VCC是多少?那个输入隔直电容的极性怎么考虑的?

网友K(2013-08-16):
引用 网友C:
18楼:
不是。
流经Q10发射结和D1的电流均由R30供给。流过D1电流减小,所以流过Q10发射结电流增加,Q10集电 ...

请问maychang老师,为何D1电流减小流过Q10发射结电流就会增加?这里的流过R30的电流好像不是恒定的,好像受输入的影响吧?虽然帖子结了,可我们这些后生看起来还是费力,不好意思

网友C:
引用 网友K:
请问maychang老师,为何D1电流减小流过Q10发射结电流就会增加?这里的流过R30的电流好像不是恒定的,好像 ...

“为何D1电流减小流过Q10发射结电流就会增加?”
不应该这么说,D1中电流减小并非Q10发射结电流增加的原因。
D1中电流减小,是因为D1负端电位上升,此时流过R30的电流也减小(R30两端电压减小),但须注意:Q10基极电位却上升了,这意味着Q10发射结两端电压增加(Q10发射极电位上升得不如基极多),故Q10基极电流增加,发射结电流也增加。这个增加的电流当然流过负载使Q10发射极电位上升,到达一个新的平衡。这个新的平衡状态,必是D1中电流较前小一些而Q10基极电流和发射结电流较前大一些。

网友K:
引用 网友C:
“为何D1电流减小流过Q10发射结电流就会增加?”
不应该这么说,D1中电流减小并非Q10发射结电流增加的原 ...

      谢谢maychang老师精彩的评论,让我受益匪浅。晚辈我就是爱钻牛角尖,哎,没办法,而且我查了些资料也没查到。在这里我就有点疑惑,同样渴望老师的解答,在此回帖中您的一句“Q10发射机电位上升的不如基极电位多”,让我有种疑惑,难道晶体管的基极-发射极之间的压差是根据动态输入的不同而动态的变化吗?比如我在t1时刻突然来了一个输入2V的信号,此时是否是基极-发射极之间的压差不是静态时的0.6V?如果这个输入的2V信号维持了一定的时间,那么基极-发射极之间的压差又会恢复到0.6V?这个一定的时间我怀疑是否是要大于晶体管稳定的时间?我这里所谓的晶体管稳定时间是建立在我前面恢复到0.6V这个假设成立的条件下我所认为的一个:晶体管从动态恢复到静态平衡时的一个缓冲时间。不知道我所在这里的怀疑和假设是不是对的,不好意思啊,因为这个问题其实我在看童诗白老师的《模拟电子技术基础一书》的时候就有的怀疑,谢谢了!劳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