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PA84使用过程中的问题

楼主(2011-04-21):
用运放PA84做信号放大,确定是10倍的关系,输入电阻10K,反馈电阻100K,问题是运放只能放大频率到170K,再往上升高频率波形就会失真,为什么呢?看它的数据手册应该不会这么低的。
下图是其数据手册的一部分

增益带宽是75M,理论上应该达到7M吧,请教高手问题所在?!:(

PA84 English.pdf

网友A:
你是反相放大还是正向放大,是否有接负载,建议你把图贴上来,这样比较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