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ck电路的mos驱动

楼主(2011-04-21):
我的输入是Vinmax=34V,Vo=15V,接一个12v的蓄电池充电。
我该怎么驱动这个mos管(IRF540)!从书上看到,“所有采用NPN晶体管或N沟道MOS开关管的buck变换器都需要高于输入电压的驱动电压,是开关管充分导通”
我不知道该才用什么方法来实现mos的驱动!要驱动这个电路是不是要在g端加至少20V,扣去s端的15V电压 差不多使Vgs=5V,mos管导通!
我控制的信号是由mcu发出的,该使用什么芯片或者电路来驱动呢?
刚开始接触开关电源 不知道怎么设计 请大家指导

网友A:
很少有人用N管这么干的,你用可以P管做高边开关驱动,再用 n管来驱动P管(上拉电阻到输入)。这样N管的驱动可以用mcu直接驱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说P管比较贵 而且不好买!我就想看看有什么比较简单又方便的电路或者芯片来直接驱动N管!不过这样一来,要驱动N管就得大于34V的电压 确实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