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新手ATMEGA8熔丝配置求助

楼主(2011-04-21):
如图用烧录器的配置对应下载线的配置搞得晕头转向,请帮忙把用烧录器的配置转到下载线的配置,最好抓个图上来,谢谢!
另外帮我们写程序的工程师说用烧录器烧录的文件不能直接用下载线下载,是不是有这么回事。

楼主:
不会吧,都不屑帮忙的吗?

网友A:
自己上网找个熔丝的说明,看一下那一项是代表什么东东,再按要求配置

网友B:
多上多的是!百度下

楼主:
如果我知道,我了解,还会在这里来贴吗?希望回帖的可以给点有内容的,有价值的,百度谁不会啊,

网友:
看你具体做什么,不用的用途熔丝位配置不一样,一般最简单的全点1就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