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产生一个10KHz的脉冲信号??

楼主(2011-04-21):
这近在做个信号发生器,但是没做过这方面,所以希望大帮帮忙,我现在要做一个产生10KHz的脉冲信号,脉冲宽度为10us,上升沿小于2us。希望大家多多指点?

网友A:
“上升沿不小于2us”
说反了吧?

楼主:
哦,是的,是小于2us。

网友B:
可以用LTC1799产生方波,具体参数不记得了,你自己查下吧

网友C:
用c51定时器也可以产生

网友A:
能够产生这样的脉冲信号的方法实在太多。
5V电源,用1/6片74HC14(令充电放电途径不同),或者一片74HC123(两个单稳态,一个触发另一个,分别控制高电平和低电平持续时间),或者用一片555。
12V电源,可以用555,也可以考虑CD4098、4528。
甚至可以考虑由单片机产生。
如果是除脉冲信号之外还需要产生正弦信号,考虑MAX038(据说不容易买到)。

网友D:
如果只要10KHz的信号,确实获得的方法很多,楼主可以在网上搜“振荡器”。

楼主:
能有个具体电路吗?NE555的震荡周期不好调试,而又不能用单片机产生。

网友A:
8楼:
到技术交流版面,老tyw发的“新年大书包”里面下载《振荡电路的设计与应用 稻叶 pdf + 书签》,第三章。

网友E:
讲明用来做什么很关键——这样大家给你的主意也实际一点

楼主:
我想做一个脉冲信号放大器

网友A:
11楼:
“脉冲信号放大器”和首帖的“信号发生器”可是两回事。

楼主:
这个有区别啊,我也不太懂,不过我要做的是:脉冲信号放大器

楼主:
我想做脉冲信号放大器,但是首先要做个脉冲信号发生器,脉冲信号发生器的要求是首帖。

网友A:
14楼:
脉冲信号放大器绝没有只放大一个频率脉冲的,必是工作于相当宽的一个频段。
若是首先做个脉冲信号发生器用于测试你的脉冲信号放大器,最好还是用单片机来产生测试信号,容易实现宽范围改变脉冲频率和脉冲宽度。

网友F:
双谐振荡器

楼主:
什么单片机好?

网友A:
17楼:
建议使用AVR系列中带有PWM输出的型号,例如ATmega8。
其PWM输出脉冲宽度可以小到1/16us。

网友G:
对精度有什么要求啊?用集成IC啊,我们用的AD9834就不错,精度非常高。你可以根据你的要求来选用不同的IC。

楼主:
谢谢,我已经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