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线的功耗

楼主(2011-04-21):
(无正文)

网友A:
量量你那根导线的电阻就知道要消耗多大功率了。
没有“消耗电流”之说。

网友B:
基本上就只有铜损,你可以通过导线阻抗来计算去电流通过产生的损耗是多大。

楼主:
那导线的阻抗怎么去算?

网友A:
“那导线的阻抗怎么去算?”
还要问?

楼主:
打死不懂

网友A:
7楼:
我在2楼说过了。

楼主:
MYCHANG大哥 对新人真是有耐心

网友C:
假设我要用 5V的电源 ,导线用1.0 长度为50M 那么 导线要消耗多少电流
有没有什么公式或者经验之类的东西?
恐怕没有“导线要消耗多少电流”的说法!

网友D:
回复 楼主:
即导线电阻,用P=I*I*R计算。用万用表量一下导线的阻值。

网友E:
量导线电阻只能反映直流损耗,高频电流作用下大不相同

网友F:
导线容量还是有分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