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使用变频器,有些疑问,望大虾指点一下

楼主(2011-04-21):
最近准备做一个控制220V交流电机运转,用液晶来显示转速和方向的控制器,精度要求不高。买了个德力西的变频器1.5KW,看了几遍说明书感觉晕乎乎的,好像有两种模式,一个是多功能输入信号,另一种是模拟量输入信号。想用单片机做控制芯片,在网上查了些资料,感觉没想象的那么简单,有的用到D/A,有的用485通讯,可不可以用IO口通过三极管或光耦或继电器直接控制变频器端子?

网友A:
如果是数字信号 通过多功能输入信号口进行控制
如果是模拟信号 比如测量值 可以通过通讯的方式或者模拟输入端子进行传输
把你的需求说一下 我可以帮你给个思路 曾经很认真的玩过这东西

网友B:
以上两位大虾 我也是初步节奏如你们所说的那些,我的基于LabWindows/CVI 单片机 通用变频器 交流电机 希望我们共同谈论 留个QQ吧 284588080

楼主:
要实现的功能很简单,让电机以某一固定速度运转,总共设4个速度。我见别人好像用的可编程多段速运行实现,具体不清楚。

网友A:
就用你说的可编程多段速即可,具体怎么做仔细看看说明书。

网友B:
还望大虾问多多赐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