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单片机能烧尽程序但调试不正确为什么呢?

楼主(2011-04-21):
请教各位大侠,我的电路板是想通过485与STC单片机通讯,现在用电脑串口模拟另一端,编了个小程序实验,其中的中断部分如下:
void  Uart_Isr() interrupt 4 using 2
{

    if(RI)

  {
        RI =0;
    En_485_RT=1;
    Delay(1) ;
       SBUF=0X15;
    while(!TI);
    TI=0;
      En_485_RT=0;

  }

  }我已经把程序烧入STC11F04E单片机,按说只要发个数就该接收到15,但调试结果不正确,老是不停的接收00,整个系统断电也可以不停的接受到00,似乎与485没有关系,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485硬件没做好

网友B:
最好是先去掉485,用电脑串口直接发数据进行测试,如果通过了说明软件没问题,然后再看硬件如何!!

网友C:
1、看485的数据线是否是接反了。
2、可以先去掉485,直接用232连电脑。一定不能是232和485并联。这个要注意
上面两个都是怀疑485硬件的问题。这个要重点检查下。
3、看看单片机的波特率设置对不对

楼主:
485的线确实翻了,因为用转换器有些失误,还有串口线也松动了,接触不良也是大问题,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