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JTAG仿真接口的封装

楼主(2011-04-21):
(无正文)

网友A:
封装是一样的,只是针弯了90°。

网友B:
封装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C:
弯脚的封装得自己量一下,自己画

网友D:
回复 网友A:
受教了

网友E:
这个得自己画

网友F:
自己画呗

网友G:
封装的管脚分布是一样的,只是你得注意焊板的时候JTAG口是往哪个方向弯的,以方便使用……
如果JTAG口是在板子边上的话尽量让它朝外,这样才好插仿真头……
如有不懂请回复O(∩_∩)O~

网友H:
封装应该差不多

网友I(2011-05-21):
还是说的不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