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ln2803输出端泄漏电流问题

楼主(2011-04-21):
(无正文)

网友A:
漏电流有这么大?对现在的三极管,100uA已经是很大的了,室温下应该在1uA以下才对。
如果环境温度较高,可以考虑在发光管两端并联一个电阻,其大小为发光管管压降除以100uA。
红发光管大约1.6V,蓝和白发光管大约3V。

网友B:
这种微亮确实有,但并不是每个都有或每个都明显地有。

处理方法是在LED上并联一只电阻,但没有经验值,你自个试验看看。

网友B:
找了个老帖子给你参考:https://bbs.21ic.com/icview-105914-1-1.html

楼主:
谢谢解答,我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