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注入模式ADC中断连着进2次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1-04-21):
ADC, ADC1, ST, IO, TI
在STM3210E-LK_Demo的基础上修改的,原本ADC是连续转换,规则模式,读ADC通道14的值。
我改成了注入模式+扫描,读ADC通道14。使能中断JEOC,注入模式用软件触发(在systick中触发)。
debug时,在ADC1_2_IRQHandler和SysTickHandler各设置一个断点,结果发现每2次跑到ADC1_2_IRQHandler的断点,才会有1次跑到SysTickHandler中的断点。第一次进ADC1_2_IRQHandler的断点时,查看寄存器JEOC位是1,第二次进的时候EOC和JEOC都是0。
请高手指点一下是什么原因,多谢!
代码如下:
ADC初始化代码:
/*******************************************************************************
* Function Name  : EK_ADC_Init
* Description    : initialize ADC
* In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EK_ADC_Init(void)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 Configure PC.04 (ADC Channel14) as analog input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ENABLE);

  ADC_DeInit(ADC1);
  /* ADC1 configuration ------------------------------------------------------*/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1;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7, 1,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 ADC1 regular channel14 configuration */
  ADC_InjectedSequencerLengthConfig(ADC1, 1);
  ADC_Injected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4, 1,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ADC_ExternalTrigInjectedConvConfig(ADC1, ADC_ExternalTrigInjecConv_None);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4, 1,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ADC_ITConfig(ADC1, ADC_IT_EOC, ENABLE);
  ADC_ITConfig(ADC1, 0x80, ENABLE);

  /* Enable ADC1 */
  ADC_Cmd(ADC1, ENABLE);
  /* Enable ADC1 reset calibaration register */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 Check the end of ADC1 reset calibration register */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Start ADC1 calibaration */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 Check the end of ADC1 calibration */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ADC的ISR:
void ADC1_2_IRQHandler(void)
{
#ifndef NO_LCD
    //ADC_ConvertedValue = 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
    ADC_ConvertedValue = ADC_GetInjectedConversionValue(ADC1, ADC_InjectedChannel_1);
    if (!adcflag)
    {
      adcflag = TRUE;
      ADC_ConvertedValue_Bak = ADC_ConvertedValue;
    }

    //ADC_ClearITPendingBit(ADC1, ADC_IT_EOC);
    ADC_ClearITPendingBit(ADC1, ADC_IT_JEOC);
#endif
}
void SysTickHandler(void)
{
#ifndef NO_LCD
  ......

  ADC_SoftwareStartInjectedConvCmd(ADC1, ENABLE);

#endif
}
int main(void)
{
#ifdef DEBUG
  debug();
#endif
  Set_System();
  Interrupts_Config();
  Led_Config();
#ifndef NO_USB
  Set_USBClock();
#endif

#ifndef NO_LCD
  Key_Config();
  JoyStick_Init();
  //Interrupts_Config();
  EK_ADC_Init();
  SysTick_Init_start();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endif

  while (1)
  {}
}

楼主:
没有大虾能帮忙解读一下么?
是东西贴的太多不好看,还是问题太低级,或者太无厘头呢?

网友A:
不太合理, 也没有看出问题来, 期待楼主的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