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看看这个放大器是怎么工作的

楼主(2011-04-21):
大家 好,请看这个图
其中,放大器是什么作用,那个同相端接1/2VCC是什么意思?怎么仿真不正确呢?????????

网友A:
放大器的作用,顾名思义,就是放大啦。
同相输入端接Vcc/2,估计是运放使用单电源,输入信号为交流,对运放施加的偏置。

楼主:
那是不是在运放中使用单电源时,就要在同相或反相处不是接地处理,而是接电源???????还有就是直接接vcc/2有什么要求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什么时候 可以用vcc/2?

网友A:
3楼&4楼:
运放输入为双极性(即有正也有负),运放使用单电源。
不是接电源,是接电源电压的一半。
该点对地的交流阻抗要小,应该在分压电阻上并联一个足够大的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呀,那个220p电容又是做什么的,做何解释,我新手呀,请帮一下。。。谢谢

网友A:
6楼:
220pF电容与22k电阻并联,频率较高(33kHz以上)放大器增益逐渐降低,最终降到接近零。
不过你这个放大器本来增益就很小。

网友B:
220pF电容与22k电阻并联,频率较高(33kHz以上)放大器增益逐渐降低,最终降到接近零。
不过你这个放大器本来增益就很小。

网友B:
同相输入端接Vcc/2,估计是运放使用单电源,输入信号为交流,对运放施加的偏置。

网友C:
看不懂,路过啦:L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电路是放在小信号的最前级,是不是它的输出阻抗很大???还是有什么作用,是一个音频放大器的前置放大电路。

网友A:
11楼:
此电路输出阻抗很小。
若是小信号工作的音频前级,这个放大器的增益设计得未免太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呀,那个电容去了,也才1.46倍,加上就更低了,真不懂这个工程师是怎么设计的。
你QQ多少呀,我们加好友吧,可以一起进步,我是写单片机程序的。

网友A:
13楼:
Sorry!没有QQ号,也不会用,从来没用过。

网友D:
回复 楼主:

貌似你好像还不知道 maychang 是谁啊

网友E:
回复 楼主:

你是不是刚来21IC学习啊,MAYCHANG是这边的当家之一啊

网友F:
首先 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器  C2和R3是耦合 抗干扰的作用 其中C2的极性可能装反 ,C3和R4是反馈用的

网友G:
比较器?模拟电路基础没学好:lol

网友H:
maychang大师也!

网友I:
很明显,楼主是新来的。

网友J:
1/2Vcc作为参考电压使Uc的13脚电压也为1/2Vcc,该放大器是比例积分放大器,C2是隔直耦合,R3是获得反相端电流。

网友K:
(UO-VCC/2)/22000=(VCC/2-UI)/(Xc+15000)

Xc为电容的容抗,Xc=1/(2*3.14fC)
算下这个方程式就知道了,VCC是常数,很好解的,解出来就知道这是个反相高通滤波放大器了。书上都有的。VCC/2只是用来抬电压的,你可以先设VCC=0这样解出来之后UO=-22000UI/((1/6.28fC)+150000)可以看到C=1uF你代进去一算就知道对什么样的频率有什么样的放大作用了。比如F=1000000时。UO约等于-(22000/15000)UI=-(22/15)UI.当F=1时,UO约等于-(22000/164200)UI=-0.13UI这样够明白了吧?不过我也不敢保证这样是对的,你参考参考吧,另外对于220PF那个电容,也可以一样分析,其容抗Xc=1/(2*3.14fC) 。当f的值大于13M时容抗才会小于100.应该是用来滤除高频杂波的。

网友L:
好像是个微分电路,微分结束后价格时间常数很小的滤波

网友M:
个人观点:C2是将交流信号耦合进来。考虑交流时,C3.R3为积分器;考虑直流时,R3.R4放大直流信号,为输出提供直流偏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