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问题

楼主(2011-04-21):
一般说来,移动硬盘的属性是固定磁盘,但是由于客户的强烈要求,我们需要将移动硬盘的属性设置为可移动磁盘。我们使用的是CYPRESS的CY7C68300芯片和ATA硬盘,当我们配置为固定磁盘时,移动硬盘没有问题。但是当我们配置为可移动磁盘时,第一次连接时的枚举过程变得很慢,从连接开始到在WINDOWS出现磁盘盘符,需要3分钟以上的时间。这时,拔出USB线再次插入,枚举过程变为正常,大约5秒左右。需要强调的是,我们的移动硬盘是自供电的,而且移动硬盘的启动与USB线的插入无关,因为产品本身并不是专用的移动硬盘,而是一种使用磁盘的掌上产品,产品表现为移动硬盘模式需要用户启用该项功能,退出该模式也相同

楼主:
总之,与USB线的连接没有关联。

网友A:
帮你顶一下,按道理没有理由会这样

楼主:
当枚举完成后,可移动磁盘模式的传输速度只有固定磁盘模式的一半。

网友A:
可以让客户自行选择来决定

楼主:
客户不能接受啊

网友B:
我用过的USB移动硬盘用GetDriveType返回的也是DRIVE_FIXED而不是DRIVE_REMOVABLE啊

网友C:
要进一步通过其它属性来判断它是USB移动硬盘还是固定的硬盘,如通过它的总线类型来判断。

网友D:
配置为固定磁盘时,移动硬盘没有问题。这样做如果没有其它负面影响的话应该就是这样做的。

楼主:
客户也是因为特殊的原因需要将移动硬盘的属性设置为可移动磁盘,这是没有办法更改的需求。

网友E:
我的EP968是枚举成可移动磁盘的,但是我忘记是咋整的了。

楼主:
哎,谁知道呢

网友F:
bus hound 看第一次连接时的枚举和第二次有啥不同。
第一次是枚举慢是因为指令交互推迟还是指令交互慢还是指令交互总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