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压器功率与负载(三端集成稳压片)的关系?

楼主(2011-04-21):
请教各位高手,一个AC-AC变压器(220V——>10V),输出功率是40W,接AMS1117-3.3V,输出是3.92V(正常是3.3V,说明下此时用稳压电源调到9V做输入,一切正常,是3.29V),同时也接L7805CV,输出正常为5.02V,请问这是变压器的输出电流超过了AMS1117的极限输入电流以致输出电压过大吗?还有一个问题,也是从上面的变压器取出出头为60W-20V,接L7815CV(输出15V),用以触发KP200A的晶闸管供电,请问这个60W-20V的电压偏大吗?

楼主:
倒数第二句话错了,是 “触发KP200A晶闸管的脉冲变压器供电” ,不好意思!

网友A:
“这是变压器的输出电流超过了AMS1117的极限输入电流以致输出电压过大吗?”
不是。变压器是电压源,输出电流就是稳压芯片的输入电流。
1117最大允许输入电压15V,检查一下是否超过。

楼主:
file:///D:/软件/QQ/anzhuang/Users/865384300/Image/3@GJ%7BJT0P89]]49JUH(19HE.jpg 6V+1 ,6V-1 接10V 交流,功率是40W

楼主:
谢谢maychang,输入电压应该不会超过,是10V交流输出,经四只整流二极管(1N5397)桥式整流,按道理,经整流后的电压大约是9V,没有超过15V。

楼主:
恳请maychang老师指点。

网友B:
AMS1117最大输入电压不能超过12V。如果次级电压AC10V,电压在轻载时是超越12V的最高输入电压的。

楼主:
次级电压是AC10V,输出电压大约是0.9*10?怎么会超过呢?

网友B:
触发KP200A的晶闸管供电,查看KP200A的datasheet。

网友A:
8楼:
变压器标注交流10V,往往空载时可达12V,经整流及电容滤波后可达15V,并不是稳定的9V,有可能超过1117输入允许值的。
应该实际测量一下。最好不用万用表测量,而是用示波器看1117输入电压,读其峰值。

楼主:
谢谢pa2792老师,我第一个问题还没弄清楚,这个怎么会过压呢?(输出到3.92V),触发两组单相半控桥,用以控制电机正反转,可是每组都只有一个脉冲变压器发挥作用。

楼主:
谢谢maychang老师,我明天去测,假若电压过了12V的极限电压,那只有把变压器做到10V以下了,请问下,为什么空载达12V, 整流和滤波达15V呢

网友B:
过压如10楼: maychang老所言。

网友A:
12楼:
交流整流,电容滤波,电容两端最高可达交流峰值(减去二极管压降)。10V是有效值,其峰值为10*1.414=14.14V。

楼主:
那两位老师意思说用于脉冲变压器的的AC20V-60W,(接L7815CV)也可能是过压所致,谢谢啦,我明天测了电路的具体情况再来回报,谢谢!

网友A:
15楼:
“用于脉冲变压器的的AC20V-60W,(接L7815CV)也可能是过压所致”
这个,不知道。我没有搞清楚你的触发电路是怎么回事。

楼主:
第二个问题是这样的,用稳压可调电源,L7815CV的电压输入范围从18V~30V,输出都为15.35V,还算正常,给4个脉冲变压器(两组单相半控桥,4个KP200A的晶闸管)供电,也都正常,可是接变压器AC220V ——>AC20V-60W,经桥式整流接L7815CV,可是这时每相半控桥都只有一个脉冲变压器有15V的电,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17楼:
仍然不知道你的触发电路是怎么回事。
贴图吧,没图怎么也说不清楚。

楼主:
谢谢两位老师的耐心解答,今天把变压器一次测AC220V用一可调电位器从中取170V,二次测的的输出为AC16V和AC8V,电路都工作正常了,最终原因是变压器经整流后的电压超过了各个三端稳压片的输入电压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