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在spartan3e开发板上的物理DDR实现如图的RAM?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4-24):
唉,同是天涯沦落人啊,刚接触FPGA。可以是肯定可以的啦,需要自己写程序来调用板上的RAM吧,不懂

网友B(2011-06-22):
这个我也不懂了 等待超人了

网友C:
这个能做吗?
比如读一个数据,从DDR读进来,得多少个周期啊?

网友D:
SDRAM当SRAM使,如果地址随机性很大,往往效率比较低下

如果只需要少量的RAM的话,FPGA内部一般都会有一定的block ram,那些可以直接当SRAM使

网友E:
6楼观点对的

网友F:
Spartan3E开发板...做这个有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