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KEIL调试printf里的一个有趣现像。

楼主(2011-04-21):
语句:  printf("i=%d\n",(1<<2));

和另一组语句:
          i=2;
         printf("i=%d\n",(1<<i));

这两组语句printf出的结果是不一样的,分别是 i=1024  和i=4

不知道这个怎么解释。。。。。

网友A:
printf是啥 不杂会用。

printf这个函数 变量个数不定  所以用得时候要小心

楼主:
printf : C语言里的屏幕输函数。

网友B:
printf 对于格式有严格要求,不奇怪,所以C++里做了重大改进
做好强制声明应该可以的
printf("i=%d\n",(int)(1<<2));
不过没有测试
后面一个结果正确,是因为KEIL的自动整型提升在起作用(变量i的原因),而前面的需要强制转换

网友C:
很好很强大

网友D:
听4L的,木有问题~

楼主:
强大的4楼。

实测 用强制类型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