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荷放大器噪声问题

楼主(2011-04-21):
各位大哥帮帮忙,小弟我做的电荷放大器在噪声测量时总有50Hz的干扰信号,如果将电源部分的变压器拿远点的话,50Hz的干扰就会减小或消失;不知有没有谁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A:
这样主要通过合理的PCB布局和走线解决,输入信号要使用屏蔽线。电荷放大器的输入阻抗很高,容易受工频感应干扰。

网友B:
按2楼说的已经差不多,补充一点:变压器的摆向也有讲究,变压器也应当作磁屏蔽处理

网友B:
还有一点:信号线的屏蔽层接地方法也要讲究。
原则上,除了不能两头接地外,还要讲究哪一头接地——关于这点,我认为接地端可以考虑在干扰源较强一端进行接地,但是,如果干扰频率高,还要看看哪一头接地阻抗更低,象你这个可以不必考虑这点,因为才50赫兹。

楼主:
如果对变压器进行屏蔽的话,用什么材料较好?用铁皮做个铁壳将变压器装在里面是否可以

网友C:
用铁皮做个铁壳将变压器装在里面当然可以。注意散热。

楼主:
谢谢各位,我先从屏蔽变压器试试。
chunyang,你说的布局布线,走线的粗细有没有影响,我的走线是40mil

网友D:
回复 网友A:

chunyang老师,为什么输入阻抗很高,反而会受工频干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