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示波器能测出RS485工作的好坏吗

楼主(2011-04-22):
请教各位大侠,用示波器能测出RS485工作的好坏吗?

网友A:
用示波器能测出RS485工作的好坏。

楼主:
怎么测呢,如果我通过485给单片机发送01,然后单片机程序让它再返回01?

楼主:
为什么给485上电或掉电,它总是不停的接受到00呢

网友B:
只是能测出是不是工作  至于好坏  不好弄吧

网友C:
可以的,通过波形变化,能够看出RS485是否工作

网友C:
把示波器接触到STM上边的发送和接受引脚,然后观察波形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