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842的1脚输入电容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4-22):
对该芯片1脚没有什么影响。
该电容并非“输入电容”,因为1脚不是输入引脚,而是内部运放的输出引脚,2脚才是运放的反相输入端。
后一种接法,运放自身没有直流反馈。如果没有大环路负反馈,则运放不能正常工作。但UC3842~3845作为开关电源控制芯片,必定存在大环路负反馈,故后一种接法也可以工作。不过,一般不使用这种接法。

网友B:
可以对照一下运放的用法。

网友C:
后一种是不可以的  电容怎么放电啊 其实1脚应该是直流电 有电容存在 成积分电路

网友D(2013-08-15):
那么图中C   R两个值怎么算啊   怎么一个补偿法?小弟在此谢过啦

网友E(2017-10-26):
看到好多地方接了100pF,150k  说是为了电路稳定,但一直不清楚为什么选这个大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