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C的基准源的噪声

楼主(2011-04-22):
大侠你们好!最近用DAC做工业控制,控制精度是一个步进的DAC电压要100UV,所以选用了16DAC芯片,实际在测板子的时候,发现所选用的基准源芯片(LTC1021-10,REF01)的纹波电压都有10MV左右,可是说明书上说噪声电压是在UV数量级的,这是由于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A:
实际在测板子的时候,发现所选用的基准源芯片(LTC1021-10,REF01)的纹波电压都有10MV左右,可是说明书上说噪声电压是在UV数量级的,这是由于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为了说明是不是器件本身造成的纹波,你可以用基准单独搭一个电路观察——用datasheet上的电路

网友A:
至于从你的电路分析,没有图不好分析不说,而且,实际测试还有许多影响因素导致纹波偏大……

网友B:
“纹波电压都有10MV左右”

是怎么测的?

网友A:
“纹波电压都有10MV左右”

是怎么测的?
引用 网友B:
就是。
请楼主将这样的结果告诉我们:
1 测试头短路时
2 测试头开路时
3 测试头接一只电阻时
各看到的“纹波”是多少

楼主:
测试纹波就是用示波器的交流档测量的,一般示波器最小格是2MV

楼主:
后来我就用通用电路板焊接了一个电路,用电池供电,利用耦合电容把直流成分去掉,然后再放大100后采用示波器的交流档测试纹波10MV左右,也就是说此时的基准源纹波应该是100UV

楼主:
很感谢楼上的回复,真的谢谢前辈的指点,这也是我们晚辈不断努力的动力

网友C:
基准源纹波的测试可以用示波器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