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的EEPROM可靠吗

楼主(2011-04-22):
想代替24C02,空间可以接受。

稳定性怎么样,会不会丢数据?

网友A:
我用过很多,可靠性还可以。实在要很稳定就用铁电吧。

楼主:
家用电器参数存储,有人说会丢掉数据,特征求。

网友B:
掉参数一般都是初始化、或者读写操作存在错误,非硬件问题。

楼主:
时间见真知。

听几位这么说,决定去实践一下。

另,请pa2792关注https://bbs.21ic.com/icview-231369-1-1.html这个帖子。

网友C:
全球EEPROM出货量排序:1,ST;2,ATMEL;3,Microchip
性能上,您可以去对比各家兼容型号的数据手册中参数,优劣由您自己评判。
从品质上看,Microchip生产EEPROM二十余年,一直都是使用自己独资的晶圆厂和封装测试厂,以及严格的测试流程(如250摄氏度数据耐久度烘烤测试等工序)确保了产品的品质。如果您特别关心可靠性,可以向Microchip联系获得EEPROM的可靠性实测数据,以及和其他厂家对比的实测数据。
从价钱上看,Microchip的EE肯定不是最便宜的,而且EE已经是通用器件,价格随行就市,波动比较大。

网友D:
我没用内部的EEPROM,用AT88SC0104,还可以加密!

网友E:
质量不错的说啊。

AT不怎样

网友:
PIC的质量还好吧

网友F:
我觉得区别应该不会很大吧

网友G:
先排除他们是不是自己没设计好。MCP的品质是不错滴,我们多年的经验也没有发现有掉数据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