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请网友PK一下水箱水位检测方案?

楼主(2011-04-22):
打算用一个探头做个电熨斗水位检测,不用传感器,也不要水压开关,也不用浮子!初步设想是用底座的铁板为参考,利用水导电性做一个AD转换,从而得到水箱的水位高低,不知道这样可不可行,所以请二姨的各位达人能给予一定的建议或评论!3Q:D

网友A:
电熨斗是一种工具,哪有那么容易!
使用时左摇右幌的
何况你宁可要AD转换也不要传感器、水压开关和浮子

网友B:
不同温度的水,导电性相差很大,所以测量水的导电性的方法不可行。

网友C:
直接把外壳用透明玻璃。连ADC都不用了,眼睛直接上!!

网友D:
有同事吃过这个方法的亏,在家里调好的东西,到客户那里水不一样了,就歇菜了

网友E:
做线性水位检测是不行的,最多只能实现水位报警。

网友F:
进来纯围观吧...熨斗的水箱貌似很小吧?

网友G:
:) 简单事情搞复杂了吧?直接做成透明的或者有液位指示用玻管就行……

网友H:
用R、S触发器可行,给定三个水位,输出相对状态电平、

网友I:
能做有水和无水的判断,具体可以参考雾化器(加湿器)的缺水检测电路

楼主:
谢谢21友情回复,特别是几位大当家的意见!fish,谢谢了,希望可以做成功!

网友J:
水加热后形成水垢后,对测量的影响也会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