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时自己DIY用什么单片机好?

楼主(2011-04-22):
业余在投入有限的情况下DIY一些例如数字开关电源 示波器 信号发生器之类的 用什么单片机比较好 51虽然典型 但有些力不从心的感觉 MSP430 STM32 arm之类的如何? 16或者32位低端的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跟STC的51还不是差不多 STC还容易买一点

楼主:
今天看了一下TI的选型指南 似乎个人DIY的话 MSP430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B:
满足要求才是首选的...

网友C:
:D 51资料多

楼主:
51手上有块STC的 外设太少了 8位的总线想连块DAC都得模拟串行输出输入
之前看着MSP430不错的 不过外部总线还是8位的我又犹豫了

网友D:
c8051f系列比较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