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v4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1-04-22):
先看图
程序包含
#include <stdio.h>后
编译出错
开始始终不明白
后来发现将函数声明
extern char *gets (char *, int n);
改成
extern char *gets (char *, int );
即可,或者将"n"改成任意非"n"的字符也可以
但原因是什么呢
不明白

楼主:
进一步发现,函数声明中不能有参数带"n"的,否则都会报一样的错

楼主:
更进一步发现UV4里
函数参数名不能为"n"

楼主:
不好意思,搞了个乌龙球
原来是我的程序有个"n"相关的宏定义引起的

网友A:
嗯 不到一个小时就把问题解决了 我都没有赚分的机会了 再说 就给2分 墙裂BS一下:lol

楼主:
嗯 不到一个小时就把问题解决了 我都没有赚分的机会了 再说 就给2分 墙裂BS一下:lol
引用 网友A:

自摆乌龙,现丑了

网友A:
木有关系的,谁都有脑袋短路的时候~

网友B:
不好意思,搞了个乌龙球
原来是我的程序有个"n"相关的宏定义引起的
引用 楼主:

:funk:

网友C:
;P 话说你没事定义个 n 的宏干嘛?

楼主:
;P 话说你没事定义个 n 的宏干嘛?
引用 网友C:

"n"就是纳的意思,比如纳秒
#define n /1000000000UL // 10**-9

网友D:
受教了~~~LZV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