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控交流电流源

楼主(2011-04-22):
设计一个电流可控的交流电流源,输入交流200-240v,50Hz市电,输出正弦交流电流。

基本要求:
1.输出交流电流的有效范围:1mA-100mA,负载<50欧姆。
2.输出交流频率范围为:100Hz-100kHz。
3.可显示设置输出电流的有效值
4.输出电流具有+,—步进的调整功能,步进<0.5mA
5.可设置输出频率,且具有‘+’‘-’步进的调整功能,步进<100Hz
6.改变负载电阻,输出电压峰峰值在5v以内变化。
7.失真度<10%
请高手给点思路,这个电源大致该怎么设计,例如如何显示,设置,步进电流的有效值,如何设置和步进输出电流的频率。  本人知识有限,对模拟电路和单片机技术掌握的还行。

网友A:
显示等等是枝节,如何实现正弦电流输出且可变频率才是困难所在。
1、最大输出电压为7V多(峰值),最大输出功率0.5W,显然属于实验室用信号源而不是功率源。这么小的功率,使用线性放大电路比较适宜,而且最高频率要求到100kHz,更是非使用频率特性相当好的线性放大电路不可。
2、输出要求可调恒流,这是靠电流负反馈实现的。
3、那么现在首先需要一个频率可变电压可变的正弦信号。能够产生正弦信号的电路首推文氏电桥,但文氏电桥改变振荡频率比较麻烦(需要同步改变两个元件数值)。方波输出的振荡电路改变频率很容易,但输出是方波,需要将其转换成三角波再转换成正弦波。两相比较,后者容易实现一些,虽然电路复杂但容易控制。单片机也可以产生方波,但设计要求中方波频率共1000个,直接由单片机产生不可能准确。另一个方案是使用锁相环,由单片机控制分频数来实现频率步进。
4、频率要求步进变化,若采用方波振荡器,频率步进可以用单片机控制数字电位器实现。若采用锁相环,频率步进由单片机控制分频数来实现。但频率变化共1000步,无论哪种方式,均可能是必须分档方式实现。
5、输出电流亦要求步进变化,共分200步,也可以用数字电位器改变正弦电压信号实现。
6、功率放大器的最高工作频率为100kHz,已达普通功率放大芯片工作频率上限。较好的功率放大芯片如LM1875可以做到,但价格较高。因功率输出要求仅0.5W,可以考虑用较快的运放如NE5532扩展分立三极管实现。
7、非线性失真10%的要求相当低,容易做到,暂时可以不考虑。
8、用小键盘设置输出频率及电流,A/D检测输出电流等等,是单片机的工作。显然选用带A/D的单片机较适宜。

楼主:
看了您的回答受益匪浅,可是这不是自己产生了正弦波吗?要求的是输入交流200-240v,50Hz市电,输出正弦交流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了您的回答受益匪浅,可是这不是自己产生了正弦波吗?要求的是输入交流200-240v,50Hz市电,输出正弦交流电流。

网友A:
3&4楼:
实在不明白你要说什么。
当然是“自己产生了正弦波”,频率按照你的要求是100Hz~100kHz。
输入200~240V,50Hz,整流之后供这些振荡电路、转换电路、输出电路,还有单片机用啊!没有电源,这些振荡电路、转换电路……能工作吗?

网友A:
你以为50Hz市电能转换成100kHz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个市电是不是经过整流滤波后输出直流电压用来供电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我理解有误,非常感谢!

网友B:
就一个压控振荡器或类似受控振荡器而已!

网友B:
5.可设置输出频率,且具有‘+’‘-’步进的调整功能,步进<100Hz

这条难度较大——高频阶段,这可是千分之一而已

1.输出交流电流的有效范围:1mA-100mA,负载<50欧姆。

这条或许说明没有电压要求,比较容易

网友C:
控制输出RMS电压即控制输出电流,频率用DDS输出,然后控制放大增益,功率放大用普通的功放就可以,采样电阻以后接RMS芯片和AD采样,这样就闭环控制了, 或者采用AD+DSP+DA输出就可以完成全部算法(频率输出和有效值采样,还有PID控制)

网友D:
回复 网友A:

lz贴的这个只是基本要求,这道题还有扩展要求

2、发挥部分
1)输出交流电流有效值范围为0. 5mA500mA,步进≤0.1mA
2)输出交流频率范围为10Hz500KHz,步进≤10Hz

3)失真度≤5%;

4)设计、制作测量并显示实际输出电流有效值的装置 (可同时或交替显示电流的给定值和实测值),测量误差的绝对值实际值的0.5+0.1mA

5)改变负载电阻,输出电压峰峰值在5V以内变化时,要求输出电流变化的绝对值输出电流有效值的0.5+0.2mA

6 其他。

这个时候有几个问题比较麻烦,一是输出电流最大到500mA,负载是50,这时供电差不多要30V吧?这个时候用简单的线性稳压会不会很困难?

为了实现题目的精确电流步进,需要采样回有效值进单片机反馈,但是对一个交流信号的采样我们以前没有接触过,网上搜到的方案用到的芯片都很老,现在比较难买到,不知道各位大虾有没有什么方案推荐下呢?

先谢谢了!

网友A:
12楼:
你和楼主做同一毕设题目?

(1)(2)(3)还比较容易。(1)(2)分档做就是了。你担心的30V线性稳压,不是问题,300V都容易。
(4)不大明白。既然要求输出是正弦,为什么还要求测量显示有效值?测量峰值或平均值比较容易,对确定的波形将峰值或者平均值换算成有效值就是了。
频率最高到500kHz,这个频率下用高速A/D采样,单片机计算有效值可能行不通。真有效值芯片是否可以工作到500kHz,我需要查查资料。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们校内赛选的同一题目。十二楼得是高手,我们队还有待提高,虚心请教。

网友D:
回复 网友A:

测有效值那里我们也是打算用芯片做,但是具体用什么芯片还没有选好.在考虑AD637,但是他的带宽是会变的,不知道合适不.

我们的整体思路是这样的,用dds产生一个峰峰值为1V的正弦波,当然他的幅值在高频会衰减 .  然后这个正弦波跟随下之后,送入一个增益可变的放大器,再送入如下图的输出极,实现恒流,然后从输出用有效值测量芯片反馈回MCU调节.

输出级的电阻R2准备采用继电器三级换档(0.5-5mA,5-50,50-500mA),
现在的问题是,
1  增益可变运放还有输出极那个运放,不知道怎么选型,到了500k,恐怕5532会不够.还有输出极那两个三级管也不知道怎么选,用tip41和42,不知道行不行.

2  按照这个方案,要用的电源是要达到30v30w(500mA在50欧电阻上就没了25w了25V了),这样的电源不用开关电源行吗?用线性稳压要怎么做呢?

请各位大虾指教下!谢谢!

网友C:
AD 637 带宽可以到8M,大电流时注意要切换小的采样电阻,小电流是用大点的采样电阻,要做到500K的放,只能用分立原件做电流反馈的固定增益后级

网友E:
受益匪浅

网友F:
输入200~240V,50Hz,整流之后供这些振荡电路、转换电路、输出电路,还有单片机用啊!没有电源,这些振荡电路、转换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