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分析一下该电路

楼主(2011-04-22):
请大家一起分析

网友A:
运放构成电压比较器:输入回路R1 R2
三级管为共射放大电路,从射极引回路到运放的反相端,与输入比较,输出为高低电平,控制三极管的导通。。。
具体的我只能分析这样了~~

网友B:
要分析什么?结果是三极管电流受可调电阻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