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LTERA MAX V系列的IO口可以经电阻接到5V信号吗?谢谢!

楼主(2011-04-22):
MAX V 系列的5M160Z。

楼主:
需要外加钳位二极管

楼主:
都没人回复,只能自己找答案,自问自答了

网友A:
走错地方了吧?

网友B:
唉,知识有限啊。

网友C:
1270,2210级别的可以直接接5V,其他的需要加二极管

网友D:
1270,2210级别的可以直接接5V,其他的需要加二极管
引用 网友C:

没研究过,但感觉这个要分输入输出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