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c能调用matlab的函数吗

楼主(2011-04-22):
可不可以将matlab里的函数导出来供kei c使用

网友A:
这个 是不可以滴

网友B(2017-02-14):
我现在也有这方面的疑问,需要用到MATLAB里的模糊控制,预算后转换为C在MDK-ARM用,单片机是NXP的,不知道这种想法是否可行,如果可行,实现起来难度如何???求指教。。。

网友C:
应该是可以的,论坛里有大神使用,我下载有他的文档,你也可以搜索原文看看

网友C:
这里只是滤波,其它应用应该类同

网友D:
哪个大神

网友E:
首先感谢一下5楼

网友D:
有人移植成功的么

网友D:
main.c中的 Parameters_Untitled 是怎么定义的,在哪个文件中,在KEIL中编译时出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