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如何分析?

楼主(2011-04-22):
file:///C:/Documents

网友A:
不高明的设计,不分析也罢。

网友B:
看看运放的作用你就明白了

网友C:
我来分析,哈哈,不一定对哦

R7若是负载 ,此电路就可以看成 恒流源了。

但此电路从R7引出 输出 ,输出若接电阻负载,随着电阻的变化,流经电阻的电流和电压都在变化。

网友D:
这个电路太诡异了,俺看不懂撒,R7 1M,这个这个 太大了~~~

网友E:
U1A是运算放大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