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口识别了,但打不开

楼主(2011-04-22):
我开始是用USB提供的电源进行转串口芯片PL2303hx的供电的,运行正常后,想对电路的负载进行扩展,顺便就把原来的电压替换为经220V交流电降压稳流处理后来提供,结果调换后,串口依然可以识别,但不能打开串口。
我将电源重新更换为USB提供后,就可以正常使用,本来是打算用USB提供电源,负载由降压后的电源提供的,但由于两者的共地关系或者什么原因,在电源插上后串口就不见了,或者看见也打不开,情况大致就是这样,希望大虾赐教。

网友A:
桥片要用USB端口供电,否则外部上电后无法枚举,有些芯片就会不正常。

楼主:
现在要扩展电源,USB口提供的电源功率太低,有没办法将电源扩展后仍可以正常使用USB转串口部分?

网友B:
用多个USB口供电嘛

楼主:
功率的问题,USB口电压只有%5V左右,最大电流500mA,承载能力太小了。

网友A:
其它部份用外部电源就是。

网友C:
同意5楼观点,500mA能带几个负载需要考量一下。。。
:handsh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