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减少电磁辐射?

楼主(2011-04-22):
我有个产品,里面有三个MCU,三个晶振,现在客户在电磁波测试中,超标没能通过,请问减小晶振的频率会有改善吗?一般改哪部分?

网友A:
电磁辐射对人体有伤害吗?回答是肯定的。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发现不孕症、脱发和白内障是雷达兵的职业病。从事射频作业人员,长有神经衰弱、性情急躁、易激动、脱发多汗、女性月经絮乱、性功能衰退、血液白细胞和红细胞数量减少或增加等不良效应,因此在近场区工作人员要穿着铜丝织物制成的防护服。高频高强度的电磁辐射对人体有伤害,已为众所周之的常识。低频低强度的电磁辐射是否对人体健康也会产生不良影响?例如电脑及家用电器产生的电磁辐射对人体也有伤害吗?也许您不能明却作出回答。下述信息将对认识这一问题给予您一些帮助。
所以降低副射显得多少的重要了!

网友B:
可以增加屏蔽,和导线滤波进行处理

网友C:
1. 降低系统频率
2. 减少PCB板
3. 高速信号线、时钟线最好能进行特别处理:如包地;
4. 降低系统电流:尽可能降低
5. 降低系统电流的变化:IC芯片进行高频低频滤波,降低芯片内的电源波动传入主电源中;
6. 主电源进行抑制;
7. 最后是外壳屏蔽与接地;

但是以上有的是必须要用,但是有的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分析而后进行处理;你的超标是在那些频点,要是可以我们进行讨论。

网友D(2011-05-25):
你的曲线图呢,大概哪个频段

网友E:
现在客户在电磁波测试

网友F:
嗯,最好能给出哪个频段

网友G:
最好的问题概念会是什么

网友H:
怎么理解减少pcb板,求原因

网友E(2011-07-02):
超标没能通过

网友I:
我们也是最近去检测EMC的,经测试感觉,加入屏蔽外壳对高频很有效比如300MHz-1GHz段,我感觉MCU一般频率不会这么高,加屏蔽外壳的效果不一定很有效。降低系统频率也是,可能会引入新的噪声,我们的测试效果也不太好。最后是加了对付特定频率的磁环,有明显改善,加在电源输出端,你可以试一试。如果超标太多的话,可能要改PCB了。

网友J(2011-08-16):
5楼讲的好几处是错的……

网友K:
楼上的朋友可以指出来嘛,大家也提高一下

网友J:
1,“降低系统频率”,引起EMI问题的是高速的上升沿,而不是系统频率。
2,“减少PCB板”,这个说的莫名其妙,难道是指减少PCB层数?那就错了。相反的,用完整的地平面和电源平面恰好需要多层板。
3,“降低系统电流”,这个也不对。需要降低的是电平翻转时的瞬时电流,系统电流跟这个是一个概念?
4,“主电源进行抑制”,抑制什么东西?5楼没有讲清楚。是电源轨塌陷的抑制还是指滤波?

网友L:
1,先通过超标的频点确认干扰源,
2,通过频谱分析仪,或示波器的FFT功能找到干扰点
3,找到解决方法,有降低源的能量,去掉耦合途径,屏蔽等

网友M:
16楼是个高人,哈哈

网友B:
屏蔽是最好的方法

网友N(2011-10-27):
:D,16楼果然是一狂人,分析的很透彻吗

网友O:
降低系统频率不对吗?同样的沿变化,频率增加一倍,频谱能量增加一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