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testbench的问题

楼主(2011-04-22):
在看别人的testbench时看到里面调用了USE IEEE.STD_LOGIC_TEXTIO.ALL;
USE STD.TEXTIO.ALL;这个库。以前没有用过。还请高手帮忙解释下。附件中是testbench,如果你有时间帮忙看下,是测试i2s的接收的。谢谢!

网友A:
对vhdl不熟,先顶了!!!!!!

网友B:
我还交熟,可以帮你
请贴出设计源码

网友C(2011-07-27):
USE IEEE.STD_LOGIC_TEXTIO.ALL;
中包含logic_bit_vector;
USE STD.TEXTIO.ALL
包含bit,bit_vector,
使用上有区别,多位逻辑变量时要用第一个,字符操作时,简单的位操作,用第二个,但是用第二个是用加
library std;还要调用standard包,USE std.standard.ALL;
都用时,都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