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LC做一个带通滤波器

楼主(2011-04-22):
中心频率为186MHZ,带宽在几十M 吧,别的没什么要求,我想问一下LC的值怎么确定,LC大概是多少,谢了

网友A:
期待高手来解答

网友B:
LC之积开方,乘以2∏,取倒数,即为中心频率。

楼主:
那LC的取值和带宽也应该有关系吧,怎么确定呢
3# maychang

网友B:
5楼:
带宽与谐振回路的Q值有关。

网友C:
你去找这个软件,也是论坛的同志推荐的,filter solution 2006
先把这个小软件学会怎么用,选择你的滤波类型和阶数,根据他计算出来的
L,C的值,将给出的电路选择一个仿真器进行仿真并调整,记住它算出来的L,C值不准确
尤其是三阶以上跑得很远,你要自己仿真调整。

另外,个人觉得要自己来算这些参数太蛋疼了,我感觉自己没那个功底,先用工具吧
我模拟电路学的不扎实,喟叹

网友C:
我想5阶以上的滤波器要人来算,除非在这一行摸了多年的老手,其他人都会蛋疼!讨厌复数

网友D:
建议你用软件来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