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蜂鸣器到底有没有正负??

楼主(2011-04-22):
(无正文)

网友A:
这种蜂鸣器其实就是电磁铁粘接振动膜。与音响中的扬声器类似。假如多个蜂鸣器同时用在一个电路中,+、- 极就有作用了,通常要求各个蜂鸣器+-极接法一致,否则各个蜂鸣器声音相位各不相同。但现实中谁见过有多个蜂鸣器的产品?。扬声器2个引脚也标有+、-. 对单个扬声器放音人耳对声音强度敏感,对相位不太敏感。但对双声道立体声,人耳还是能够感受的。

网友B:
这个东西叫着蜂鸣片,其实就是一种压电效应的材料,阻抗比较高,不需要区别正负,需要用户自己用一个2KHZ的振动波驱动才能发音。

2楼说的是普通见到的蜂鸣器,内部有一个类似555做的振荡电路,用户只需要给一个直流电压后,555振荡电路输出一个脉冲波驱动蜂鸣片,这个显然有正负极了,接反了后,555电路不能工作。

网友C:
蜂鸣器分有源,无源两种,使用同一种塑壳封装(省银子),有源的需分正负,无源的可随便接.

楼主:
怎么感觉2楼的似乎更符合我所说的蜂鸣器,4楼说的是不是那种压电的,公司也有用,都是4KHZ的,没有正负标记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拆过我们公司的,确实里面是一个线圈和一个环形磁铁以及一个震动片,大侠所说的是不是自激的那种,给电平就响的?公司没用过,听说贵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