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C写入一个两个字节的值 (解密IC)

楼主(2011-04-22):
我现在有个IIC器件, 有个寄存器的地址是0x20 , 这个寄存器是两个字节的长度,我现在要写一个十进制是20的值, 写入顺序应该是怎么样的呢: 第一种方式:write(0x20,0x00)  write(0x20,0x14);  第二种方式:write(0x20,0x14)  write(0x20,0x00);    这个IIC器件是一个解密IC,我要先写20个字节的数据(叫“challenge data”)到寄存器0x21里面, 另一个寄存器0x20(就是上面说的)存这个20个字节的长度, 然后这个IIC器件会根据这20字节的数据值产生一个签名,实现解密的目的 。 但是我最后读签名寄存器时没反应,然后又读错误记录记录寄存器,读出值是无效的challenge长度(就是0x20里面的长度值不对),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哈哈,08年做过,要注意这个IC busy时会把clk拉住

楼主:
iPod的认证IC也拿来讨论,太牛了。那么明白的说明书还整不出来,说明了什么?业务不精。
引用 网友B:

没错了,摸索着来写呢, 如果想帮一下,就给小弟指点一二,谢谢

楼主:
哈哈,08年做过,要注意这个IC busy时会把clk拉住
引用 网友A:

多谢"Txapp“ , 我用的Mega16来调试的, 如果IC把clk拉低了, 我还要重新设置一下吗,我看那个流程上,写完challenge data 有个延时, 等待签名生成, 这个延时应该多少合适呢? thanks

楼主:
是不是应该先写高位再写低位呢  , 如果要写20 就写0x00 0x14 ?

楼主:
多谢各位的参与,现在已经全部搞定了, ipod的认证过程也OK了~~~

网友C(2013-06-08):
你好,我最近也在做ipod的认证产品,望合作。我的QQ: 286338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