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LCD可以加背光吗?

楼主(2011-04-22):
大家好,我想在普通LCD上加背光行吗》?怎么加
还有有没有0。5英寸三位带背光的LCD

网友A:
不可以,必须把背面的反光膜去掉才可以

楼主:
那不就等于可行吗?

网友B:
何为普通液晶,不太清楚了

网友C:
不好加,主要是工艺问题,看你的动手能力了,最简单的办法是在侧面加照明,就像当年的电子手表那样,缺点是亮度不均衡,但不用该工艺。做产品,需要带背光的LCD就去选带背光的型号,成本比自己改要低的多,效果也更好。

网友D:
可以采取chunyang的方法,也可以购买背光源板。

网友C:
背光板要能装得下且尺寸恰好才行,否则要做加工,这就是所谓的工艺问题。

网友E:
EL冷光片是否可以自行裁剪呢?也就是用剪刀剪成任意形状?没用过,瞎猜一下。

网友F:
普通LCD,可以的,需要加一个塑料模具聚光

网友G:
我的屏也想加,一直没加上.又空好好研究研究.
普通的屏10元,带背光的19元,正在考虑有没有更低成本的方法.

网友H: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4432866103
可以加,看上面的效果如何,动心了吧,呵呵。

网友I:
其实LCD跟LED差不远的,基本上的参数一样的。可能在原理上需要进一步改进。
LED大屏幕的背光正常发光的情况下,是没有多大的影响你。

网友J:
普通LCD分全透和半透。前者按加背光设计制作,后者按反射,不加背光方式制作。

网友K:
是的饿啊

网友L:
普通LCD分全透、半透和反射。前两者加背光设计制作,后者不加背光方式制作。
反射:若把其后面1层白的偏光搞掉,就成了全透
半透:好处是后面加背光时,其背光片好搞一点。如全透,没搞好背光片,从正面能直接看到
背光片:就是压克力+LED灯搞的。目的是聚光、均匀

网友M:
2种方法:以前我做过的,一个是背光板,不过存在背光不均匀的问题,二是el冷光板,这个效果好些,要另加个驱动,价格略贵

网友N:
可以加,就是比较麻烦,是个细致活。
已经有不少人在自己的仪表上加上了背光,效果相当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