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我的方案可行不?

楼主(2011-04-22):
我这个项目的硬件平台是STM32F103VCT6,由它负责采集音频信号并做FFT算法处理。同时将采集的音频信号的波形用个液晶触摸屏(屏是3.2寸的)显示,液晶屏的驱动芯片是ILI9320,触摸驱动芯片用ADS7843。当然这个屏上也要加入一些按键作为功能选择使用,还有就是能显示电池电量。在此有些疑问想向大家请教:1.我看RTT编程指南上说,RTGUI仅支持STM32F103ZE,那么我的STM32F103VCT6它支持不? 2.如果RTT能够完成上述功能,那么相对其他ROTS实现这些功能是不是容易点?之所以问这个问题是因为之前没怎么接触过实时系统,又加之时间比较紧,所以想找个比较容易上手的实时系统。 3.在这个项目中,应该注意哪些?比如以何种方式刷屏效果较好? 在此先谢谢大家了。在线等你哦!

网友A:
如果明确说 仅支持STM32F103ZE,  那估计希望不大.
不过, 按照楼主的情况, 未必非得那个RTGUI系统, 当然, 开发会累一点, 但凭 VCT6, 这点问题, 自然是轻松应付得了的.

楼主:
如果明确说 仅支持STM32F103ZE,  那估计希望不大.
不过, 按照楼主的情况, 未必非得那个RTGUI系统, 当然, 开发会累一点, 但凭 VCT6, 这点问题, 自然是轻松应付得了的. ...
引用 网友A:
触摸屏的图形那块呢?用UCGU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