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uCOS-II的任务切换时间!

楼主(2011-04-22):
我写了几个uCOS-II的任务,为什么有的任务运行很长时间?这完成脱离了实时性的要求!为什么呢?

网友A:
uCos没有相同优先级以及round-robin调度模式,所以如果你把占用cpu时间较长的订的优先级比较高的话,那就必将会导致优先级比他低的其他任务长时间得不到执行。

网友B:
优先级 高的任务 占用时间长

网友C:
任务等级安排不恰当~~~高优先级任务长时间 霸占cpu时间~~

网友D:
LS的,就是你的问题所在,当某个任务时间太长的话,需要OSTIME一下,负责你有watchdog的话,系统也会老复位

网友E:
ucos规定在任务中的适当位置要调用延时函数来实现任务切换。

网友F:
楼上说错了,ucOS是能过优先级来抢断实现任务切换,并不一定要有延时能才实现任务切换

网友G:
看看UCOS在退出中断时做了什么?
既然是抢占,每个系统滴答都会进行任务切换(如果需要),这个是必须要做到的。

网友F:
楼上说的对,在系统时钟中断完成后,就会去检查是否需要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