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做个基于485的单片机网络!!!高手指点一下啊!!!

楼主(2011-04-22):
我在做一个基于RS485的单片机网络,请高手指点一下程序的问题!!!谢谢啊!!!

网友A:
硬件不难, 关键是要找个好的协议. 现在工业的标准的... 协议很多, 先熟悉一下, 选个合适你的, 再做方案吧

楼主:
哪位高手具体指导一下啊!!!谢谢

网友B:
虽然不是高手。但是你的问题说得太泛了,不知道怎么回答呀

楼主:
嘿嘿,我想知道具体的发送和怎么接收,可以举个简单的例子不啊????

网友C:
知道怎么用MCU串口就可以了,发送和接收可以用中断或查询方式...

楼主:
串口的程序直接可以用????

网友D:
简单点,就是单片机的多机通讯了,可以自己定义协议,主要是你想怎么样了定义你的数据结构就行了。

网友E:
To 12楼,

当然可以直接用,485本来就是串口通信,只不过是改变了传输方式(差分信号传输),唯一注意的是485总线上的设备不能同时发送。

楼主:
哦  那我明白了,就是说485只是改变了物理传输的方法增大了传输距离是吧!!!

网友F:
485半双工,制定协议时候要避免数据的碰撞,一般采用主从方式,多主机的话,可以采用循环交令牌的方式。

简单的说就是保证,同一时刻,只有一个设备在发送数据。

网友G:
简单的东西,做的稳定可靠不容易,要花点心思!

楼主:
哦哦  谢谢大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