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用过ads1230或者ads1232?急,谢谢了

楼主(2011-04-22):
实在是郁闷了,怎么都出不来数据,用ads1230和c8051f020做的,程序如下:
void ADS_ISR(void) interrupt 18
{
  EIE2 &= 0xef;
  readAD();
  EIE2 |= 0x10;
}

long readAD(void)
{
  addata = 0;
  i=20;
  while(i--)
  {
   addata <<= 1;
    SCLK = 1;
    _nop_();
    _nop_();
    addata = (addata | DOUT);
    _nop_();
    _nop_();
    SCLK = 0;
    _nop_();
    _nop_();
  }
return(addata);
}

出来的数据始终是00 0f ff ff,调输入电压也没有变化,哪位指教一下,极为感谢。
qq:36478828,如在北京,在下请吃饭。着急啊,多谢了

网友A:
你加群9387042,里面很多人用过。你说卖西瓜让你加的就好了。
楼主不会是用来做电子秤吧

楼主:
正是做电子称的,多谢了

网友B(2011-05-30):
楼主搞定了么?我也在做这个,倒是有数据,可是数据不正常,可以交流一下么?

网友C(2013-12-03):
我也最近做这个 不知道这芯片行不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最近做这个 不知道这芯片行不行

做电子秤?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做电子秤?

是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的

芯海的CS1232 1231 很楼主的需求差不多,另外电子秤主控芯片也是出的比较多的

网友E(2014-02-10):
我也在为这事不淡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