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040单片机CAN的邮箱为空的标志位是啥?

楼主(2011-04-22):
如题!

现在没法判断邮箱里面的东西是否发送完成。就是邮箱是否发送。

楼主:
好像是transmission request registers    TRANSREQ1吧

我现在用的是延时之后才发送  用软件死等。

都不会配置了

楼主:
还有问一下  检测数据更新 咋检测?  那个newdata好像是检测数据更新的吧

想编个 程序 在数据更新之后才发送  ,好像是通过寄存器检测的吧?
求助啊.........................

如何检测  .........

网友A:
040做CAN还是不错的:victory:

网友B:
楼主的问题很好 我也想知道  一般的例程里面都没有提到这一点  楼主看样子还是到一定程序了

往往CAN用起来简单 但是用的好不容易

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