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侠,7805并联如何均流

楼主(2011-04-22):
我的一个电路板需要两个7805并联,输入是直流12V , 但是一旦并联,两个7805的负载都不均衡,一个冷冰冰,另外一个热乎乎的,请教大侠,7805并联如何均流 ,先谢谢

网友A:
实测下两个7805的输出值,然后根据这个值每个7805串个不同阻值的小电阻连到你的输入口。只能做个大概。
欢迎高手拍砖!

网友B:
不必特意采取均流措施。
7805内部有热保护电路,温度升高到一定程度会自动限制输出电流。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大侠
我曾经尝试过两个7805并联加上重负载.一个真的热的发烫,另外一个冷冰冰,
也有可能是我买的国产7805的缘故吧,两个7805的温度 真的相差甚远

网友C:
各串一只0。01OHM电阻

网友D:
我看可以考虑微调下2个7805的地电位看看。

网友C:
7805输出是有偏差的,所以需均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