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参考电压数字可调的比较器有么?

楼主(2011-04-22):
想精确的调节参考电压,有没有参考电压数字可调的比较器呢?
我找到一款芯片,不知道能否用,大家帮忙看看呗。

网友A:
难道不可以用稳压源再电阻分压调节吗?

楼主:
电阻分压调节比较粗糙吧,想精密调节,有办法么
3# panchunhu

网友B:
想精密调节,用一片D/A,或者用PWM低通滤波产生参考电压。

网友A:
看你要多精密了?要是固定参考点的,完全可以电阻调压,精度不高的多圈电位器也行,我是抛砖引玉等高人来。

楼主:
实验过程中,我们想根据信号的情况调整参考电压的
6# panchunhu

网友A:
5楼是高人哦,很热心的。楼主具体说下精度指标要求多少吧,会有人帮忙的。

楼主:
这倒是个好办法
5# maychang

网友B:
7楼:
若是“根据信号的情况调整参考电压”,不必这么麻烦,可以将信号分成两路,一路去比较器,另一路放大或衰减,然后加固定偏置,各种变换等等,作为参考电压。

网友C:
数字电位器或者DAC

网友B:
楼主后来贴出的芯片,就是电压基准加数字电位器。
和2楼所说,是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