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M0技术交流] 基于新唐M0的DMX512-1990收发例程-缥缈九哥设计

楼主(2011-04-22):
    我测试好的舞台灯光的DMX512-1990时序模拟的收发代码例子,可能是我的外部12M晶振配置不到更好250K的波特率,误码率及接收速度
有点低。
    我是利用接收线状态中断RLS_INT的BIF中断来实现BREAK的接收;清
接收缓冲。接着就用接收数据的模式来收数据。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
1,波特率高的时候串口的停止位一定要2个才好接收;
2,UART的TXD和RXD刚从GPIO的P30,P31切换过来是不确定的。要哑发3个字节的数据才能切换成UART模式,
大概是33US左右的时间;
3,如果用PLL作为UART的时钟的话,效果非常差,不知道是不是PLL不稳定的原因还是波特率发生器
在高时钟下不稳定 ?
     有什么技术问题请与yuanxihua@21cn.com沟通。
附件:测试工程代码
DMX512协议

网友A:
顶九歌,坐个沙发!:P

网友B:
要16M才能有250K的波特率吧

楼主:
看来还是没有人帮助我测试一下了。

网友C:
舞台灯光是比较复杂, 假如楼主未来有机会设计简单的LED驱动可以考虑我司的方案.
可直接在12V 或是 24V 工作, 并整合了RS485输入差动对, LED恒流, 并带14位Gamma校正输出使LED的亮度表现更适合人眼.
自动定址DMX512 LED驱动IC (串联自带放大)

人工定址DMX512 LED驱动IC (并联, 就是传统的DMX512)

cabinet1013@163.com

楼主:
不错。能否把数据线也省了?像M-BUS总线一样?

网友D:
大功率需要用12位硬件PWM,只有新塘M052LAN才是最合适的,小功率方案多了,不止一家。

楼主(2011-06-21):
16位的8路PWM,很爽的。

网友E:
6楼的请问是那家公司,那个芯片是什么型号的!!谢谢!!

网友F:
终于找到九哥了

楼主(2011-08-11):
DMX512的实现,与传统的8051的不太一样。但是这个新唐的M0更好用。

网友G:
6楼可否留个联系方式??

楼主(2011-10-13):
没有人关注呀。哈哈。

网友H:
我帮顶一下。我用51实现DMX512解码。可以实现10bit Gamma校正。

楼主(2012-02-04):
还是有人总问串口问题,郁闷了。。。我QQ群的回复,不能保存,转到这来:用半主机调试。看看中断里的调试信息有没有打印到半主机窗口。
可以 把接收到的内容及中断状态打印出来 。万用表量。RXD硬件有没有问题????有没有短路到VCC,GND,或者断路。485的IC有没有坏?用示波器量。PC发0X55不断。看看CPU的RX脚上有没有方波。
先确定这个,再研究软件。如果这个没有。就先检测物理通路 。RXD脚上有了方波才去研究软件。确保软件没有问题时,最后才换CPU。示波器,一级级的量。从PC端量到CPU端。硬件有问题总可以 量出来 。如果 你们找不到人品好的人。麻烦把板子 寄来给我。或者到我家或者公司来调。

网友I:
"示波器,一级级的量。"
对的,用支持485分析的示波器最好,然后在有怀疑的地方加延迟,如果改善了就再试延时的值,否则,再试其它怀疑

楼主(2012-03-29):
仅仅是发送的好像可以 用SPI模拟。哈哈。

楼主:
顶起,因为有人问我这个问题。,

网友J(2012-05-08):
这个我要看看了

网友K(2012-07-12):
为什么我用楼主的程序接收到的DMX512控制台发送过来的程序都是0呢

网友L:
参考参考~谢谢

楼主(2012-10-28):
DMX512非常好的。

楼主(2012-12-23):
网上看到有其它朋友给出更简洁的例子。,顶起让大家看到比较。

网友M(2013-03-22):
我的普通测试
接收正常

改成512解码调试不通过
mini51版的
仿真下 RLS_INT中断位不置位

楼主:
MINI51我没有空试。 而且,我也不想试。舞台灯光行业,差不多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