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在STM32系统上用美光的FLASH N25Q064的朋友吗?

楼主(2011-04-22):
有否N25Q的范例代码或者中文资料?有人用过没有?

网友A:
暂时没有人做过!:)

网友A:
hi  其实你做了 m25p64  了 若N25Q设置成Extended SPI Instructions的模式时候;读写时序两者是完全一样的;请查看N25Q064 - 3 V 手册 第58页 Figure 10. Read identification instruction and data-out sequence 和m25p64 手册的30页Figure 13. Read Data Bytes (READ) instruction sequence and data-out sequence;
唯一要做的是 初始化的时候需要设置具体在54 55页;最好设置成上电就是该模式;
若要使用 N25Q064的双spi 口和四spi口的情况,两者的区别比较大DQ0 DQ1 的奇偶位需要拼位,驱动设计有区别;

网友A:
多口的spi 设计目的是不增加io的情况下,采用多口的时候相当于传输速度成倍增加;在xip的模式还是很有好处的;:)

网友A:
真要样例的话可以参考 SST26WF032 32 Mbit(4M x 8) 1.8V Serial Quad I/O (SQI) Flash Memory 的例程 这个在sst网站有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SST26WF032.txt在micron网站有tn_comparing_n25q_and_sst26wf.pdf讲解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