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FC整流桥后面为什么不能加电解电容

楼主(2011-04-22):
如题,虽然知道问这个近乎愚蠢的问题可能会招致N多人的BS,但是还是希望高手帮忙解说一下,谢谢了!

网友A:
“PFC整流桥后面为什么不能加电解电容”
谁说的?

网友B:
没这样的说法。

网友C:
楼主的意思是否PFC整流桥和Boost电感间不能加电解电容?

网友D:
可以加电解,代替滤除共模的X电容?不过要加的很小,1uF级别,而且要高频电解。加大了会影响输入端的电流相位

楼主:
是的,我原本的意思是整流桥后面和BOOST电感之间不能加电解。还真的没见过,不过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所以想请大家指点一二

网友A:
6楼:
这个地方加上个够大的电解电容,那么交流输入的功率因数和没有PFC相同,PFC将完全失去功率因数控制的作用,没有任何意义。

楼主:
如果这个地方加了一个电解电容,整流桥后面的电压就成了一条直线,电流无法跟随电压成正弦,那样的话,PFC只有升压的作用了,无法实现相位校正,是不是这样了解?

7# maychang

网友E:
同意9楼

网友F:
我也来学一学

网友G:
电解电容会发热,在整流桥后(含高频成分)加电解电容会降低效率,而且可靠性不好。

网友H:
现做这个相关毕业设计,木乱得很。

网友I:
不太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J:
在PFC电感之前要的就是“原汁原味”,否则PFC电感就不能实时跟踪输入进行校正,PFC也就名不副实了。
电解电容可以加在PFC电感后面构成DC-DC的恒压源!

网友K:
如果桥后加大电解的话,PFC就没有存在意义了。就相当于,辛辛苦苦做的干红葡萄酒,你又给兑了一杯雪碧喝了一样。

网友L(2011-10-22):
适量的无极性电容是可以的,有时候也是必要的。

网友M(2012-09-18):
整流桥后面只需用贴片电容进行高频滤波即可,pfc还会继续进行斩波升压,用电解电容就是多余了。pfc后面是需要加电解电容的,而且是大容量的。

网友N(2014-10-27):
所以说是跟频率有关,需要跟随电压相位是吧!

网友O:
这个地方最好用CBB电容,电解电容恐怕顶不住

网友P:
最好别加,如果要加就加个不大于1UF的CBB电容吧,至于为什么看看PFC是干什么的就明白了

网友Q:
楼上精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