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sual Initializer在高版本的mplab ide下不见了?

楼主(2011-04-22):
如题,8.33界面tool下还有这个选项,现在用的是8.53、8.60,发现没这个功能了?
是我没找到吗?

网友A:
我问了mchp的技术支持,确实没了。
这个工具的创意可得100分,但是实际上会产生错误的初始化代码,需要手工除错。可能投诉多了。
作为大公司,mchp竟然没有能力把这个工具搞好,反而下架,把正在用VDI的人弃之不顾,有点儿恶心。

网友B:
初始化这么简单的事情,自己随便做做就好了。

另外,如果真的有问题,暂时把它撤下来也正常,等完善好了再加到新版本中也可以理解。

网友A:
3楼,如果初始化很简单的话,mchp就不必做这个工具了。

网友C:
FreeScale的开发工具也有这个工具,很有特色。

网友D:
16F系列的还是比较简单的,但像AD口比较器端口等初始化成IO口这样的,初学者还是经常容易出错,如果官方的初始化能做好一点的话,可以省很多事.
dsPIC初始化要复杂得多,数据手册更新了很多版写得也不是很清楚,我想可能是MCHP内部之间的沟通问题吧,想要很好的性能,有时候要自己一个一个去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