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PCB的问题

楼主(2011-04-22):
费了好大劲才把PCB的布局基本弄好,后来发现少了个电阻。如何加上电阻,而不必从头再来?

网友A:
在原理图中直接加上去,再导入咇,变化不大的。

网友B:
UPDATE就可以了,一般PCB软件都支持交互式设计。

网友C:
在原理图上先加电阻(在属性中选好封装),然后重新生成网络表,最后在PCB环境中再更新一次网络表就可以了.新加的电阻就会出现,原来的元件位置不会更改的.

网友D:
在原理图里加上电阻,然后更新pcb就行了

楼主:
我的意思是,PCB布好了,不想再从新布。重新导入是不是还得重新布局?

网友A:
重新导入,原来布局的元器件没有变动,只是修改的地方变动了,如你只是添加了一个元器件,那么他只会多导入了这个元器件和修改了跟这个元器件连接的两个网络。

网友E:
直接在pcb中放入电阻,在设置一下电阻的网络标号就行了

网友F:
网络标号弄对啊     这样还是算有效果的吧

网友G:
先在PCB中加入电阻,再改原理图...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解决了。重新导入,原有器件位置不变,新加的电阻也添上了。

网友H:
我一般是现在PCB中放入电阻,然后修改网络标号,再更新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