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放大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1-04-22):
康华光模电书上的一道题:
电路如下图,电流表的满偏电流IM为100uA,电表支路的电阻Rm为2K,两管的放大倍数为50,VBE=0.7V,rbb'=300欧,试计算:
(1)当Vs1=Vs2=0时,每管的Ic、Ib、Vce各为多少?
(2)为使电流表指针满偏,需加多大的输入电压?
我算出Ic=0.52mA,Ib=10uA,Vce=4V。
rbe=2.85k,A'vd=-14.67。
第二步结果算不出。
答案是vid=0.062V,vs1=0.0305V,vs2=-0.0305V。
请高手指教。谢谢!

楼主:
RC1,RC2,RE都是5.1K,RB1,RB2都是10K。

网友A:
题目有点模糊吧,好难!
本人学电子也就学了一年,都忘光了!呵呵呵!

楼主:
高手支招啊!

网友B:
(2)为使电流表指针满偏,需加多大的输入电压?
我算出Ic=0.52mA,Ib=10uA,Vce=4V。
rbe=2.85k,A'vd=-14.67。
第二步结果算不出。
答案是vid=0.062V,vs1=0.0305V,vs2=-0.0305V。

先根据Rm和电流表量程算出两边电压
然后令VS1接地可得两E极电压
由此推出两个E极电流
……
如此应该能算出来

网友C:
这个差分放大倍数是:-(BETA*Rc//Rm)/(Rbe+Rb)*2=-3.1这样。
电流表满偏电压为0.1mA,故输出电压为0.1*Rm=0.2V,于是输入差模电压为vid=0.2/3.1=0.064这样。

网友D:
6# mhjerry 放大倍数应该是这样的吧    -(BETA*Rc//(Rm/2))/(Rbe+Rb)=-3.25

网友C:
7# ycz9999 你没发现结果是一样的吗?你的算法是算一个回路,我算的是两个回路,所以乘以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