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99SE自己画的元件加载到PCB上时无网络

楼主(2011-04-22):
我用99SE做了一个MAX232的原理图库文件,采用DIP-16封装。当我画好原理图后,生成了网络表信息,但只有封装及元件的基本信息,没有网络的连接信息.当生成PCB的候,MAX232的管脚没有网络连接,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等楼下给你答复吧~~~我也想知道

网友B:
1、SCH中是否用了正确的连线工具.drc看看是否连接。
2、请对比SCH、PCB元器件的管脚定义是否一致.PCB导入网络表时的错误提示是否为没有找到管脚?

楼主:
解决了,画原理图库的时候,引脚应该是带圆圈的一端朝外,,如下图

网友B:
搞掂就好。

网友C:
这个问题很多初学者都遇到过。
甚至前不久在给一个公司做layout的时候,他们公司技术员给我提供的原理图库也犯了这样的错误。

大家千万要注意的就是连线以及管脚的电气属性。

网友B:
所以在画SCH的时候要注意下电气点。 连线是确认有个电气属性的黑点。

网友D(2011-09-21):
我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可是我自制的元件,引脚黑点都是在外面啊,所以还是不知道我是错在哪里呀。

网友E(2013-09-05):
感谢楼主,困惑已久的问题解决了

网友F:
首先,SCH元件库按规定设计,保证PCB中的管脚定义与原理图中的一致,经常出现错误的是二极管类的,如原理图中的二极管的两端定义为A,K(阳极,阴极),但PCB封装默认的焊盘定位为1,2所以生成网络表时,无法形成节点,只要保证两个一致,就可以